宏达电动刀架拆成这样 ,怎么拆开蜗轮?

楼主(2013-12-25):
宏达电动刀架拆成这样

网友:
没拆过宏达的

网友:
换一个吧,明显坏了

网友(2014-02-09):
都拆成这样了还不知道怎样拆蜗轮?以为这里的智商就你高?

网友:
没拆过,不过仔细看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2014-06-04):
用铜棒一点点敲

网友:
由些看出,七楼的高智商的。大家请教他就行了。。。。

网友:
用楼上的话说,拆到这里都不知道了,傻傻的好可爱。。。。用点心可以吗?

楼主:
使劲敲就敲出了    当初那会没用全力   怕敲坏了    其实是因为坏了才难敲的   因为最细的那个轴变形了 导致涡轮咬坏  变形了  最后无论怎么都装不上了   涡轮和那个细轴配合的部位装上还是卡死了  返厂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