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让我们帮忙制作一对齿轮,内啮合,没有任何参数

楼主(2013-12-25):
大家好:
      资料还没有看,现在我遇到一个实际的问题。望老师帮忙解决。
问题背景:同事询问,客户让我们帮忙制作一对齿轮,内啮合,没有任何参数,目前通过量测知道如下图参数:、

目前我使用inventor做出来是有报警的如下:

虽然报警,但是还是可以生成实体如图:

内齿轮参数

外齿轮参数

我对齿轮这块就知道一些简单的计算,到变位什么的基本是白痴。希望老师帮忙分析一下,目前这个有什么问题?还需要哪些参数?(材料、力学就先不关心)实际的零件目前不在身旁。
感谢

网友:
一般来讲,齿轮齿数太少的时候,由于要发生跟根切,一般会采取变位,

网友:
最好是把零件的齿廓测绘一下。

网友A:
小齿轮的齿数太少了,一般少于17 齿会产生跟切的,最好加一个变为系数防止跟切和渐开线干涉,另外你这个齿轮最好采用短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齿轮的齿数太少了,一般少于17 齿会产生跟切的,最好加一个变为系数防止跟切和渐开线干涉,另外你这个齿轮 ...

好的,谢谢。

网友:
6个齿,齿数太少了吧。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