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最末端前伸结构,如何做到最节省空间/重量?

楼主(2013-12-25):
请教:机械手最末端前伸结构如何做到最节省空间/重量?目前设计的六轴多角度机械手,由于最前端结构的重量,很多方案都被否决了。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单独做伸缩可以用气缸

网友:
这是国内机器人通病,前端太重。因为电机跟减速机或者齿轮等比较大。传动机构做得比较大。

网友:
用好的材质,来减轻分量

网友:
选用斜齿轮,改变转动的方向

网友:
-是用气动,二是长轴传瑜,将电机,牙箱等挪到后面去。

网友:
附件为TRG电动夹爪,不知是不是你需要的东西,发给你参考下吧# u- ^2 h# Y5 k7 Z2 E

网友:
省时省力是机械设备设计的基本原则!

网友:
用钢丝绳或链条实现伸缩,将动力放到后面去,这样前端就不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