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270-500与Q235-B可以焊接吗

楼主(2013-12-25):
最近一个项目压P43轨道使用了焊接型压轨器,压轨器材料是ZG270-500的,轨道支撑梁的材料是Q235-B的,查到资料显示这种似乎是可以在一起焊接的,结果项目监理就一直不同意使用这种压轨器,郁闷啊……

网友:
ZG270-500是中碳铸钢
元素最高含量(质量分数)(%)
C 0.40 Si 0.50 Mn 0.90  S 0.04  P 0.04  焊接性尚可。
ZG270-500与Q235-B可以焊接,但焊接难度不小。

网友:
请教下   P34  是什么样的轨道 那里可以查到

网友:
现在几乎所有的金属材料都可以焊接了,不过是工艺简单与复杂的区别

楼主:
有查到说用E4315焊条焊接,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的

网友:
焊前预热在130度以上,用E5015(J507),焊后保温缓冷,不低于预热温度,之后消应力。

网友A(2014-04-05):
可以焊接,我们单位就是把铸钢圆套焊在Q235的钢板上,而且用的是CO2气体保护焊。但为了保证强度,需要开比较深的坡口。

网友B:
可以焊接,适当预热铸钢件至200度左右,开大而深坡口,采用J506或J507焊条焊法,也可采用CO2气保焊,焊丝H08Mn2SiA.

楼主(2014-07-24):
引用 网友B:
可以焊接,适当预热铸钢件至200度左右,开大而深坡口,采用J506或J507焊条焊法,也可采用CO2气保焊,焊丝H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焊接,我们单位就是把铸钢圆套焊在Q235的钢板上,而且用的是CO2气体保护焊。但为了保证强度,需要开比较 ...

网友:
可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