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工程图如何去掉多余的螺纹线?

楼主(2013-12-25):
creo工程图。
谢谢。

网友A:
删不掉吗

网友:
如果是编组,先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不掉吗

好像不好删

网友B:
首先,在3D建模的时候螺纹线就应该不要画那么深;如果实在是画深了,但出工程图的时候又想让它浅一点,可以用“曲面剪切”的方式把螺纹曲面剪短(因为修饰螺纹其实就是一个圆柱形的曲面)。

注:  1. 不知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没有?
    2.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在3D建模的时候螺纹线就应该不要画那么深;如果实在是画深了,但出工程图的时候又想让它浅一点,可以 ...

谢谢,应该说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的问题是我的截面里出现了不在此截面的螺纹,螺纹是在其他面里的。还请您帮助我下。

网友(2014-02-13):
这个问题非常也想知道,以前在CAD机械论坛上发过问,但没人回 答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