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三维侧视图放在二维图里

楼主(2013-12-25):
怎么把三维侧视图放在二维图里,有步骤最好啊。

网友A:
这个是用 三维软件 出的二维图   直接调出来就行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 三维软件 出的二维图   直接调出来就行

那用CAD能做到这样吗

网友(点评):
CAD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使用solview 命令,见命令行提示操作。

网友:
应该没有人用CAD这么做,因为太麻烦了是吧!

网友:
一般3維軟件都可以。。。

网友B:
cad,要画轴测图。效率低,不过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要画轴测图。效率低,不过挺好玩的

关键是新手不会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新手不会玩啊

按步骤1、2、3操作,然后将生成的等轴视图拖至合适的地方即可。

网友:
保存dwg格式

网友(2014-10-28):
最近正自学。看到公司的图纸后也在想这个问题,刚巧看到楼主的帖子,谢啦。

网友:
用三维软件做的啊

网友:
可以为你解决——CAD三维侧视图放在二维图里,请查阅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