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车床镗大径16.5,小径11.4的锥孔,选刀怎么选?

楼主(2013-12-25):
求高手指教

用车床镗大径16.5,小径11.4的锥孔,选刀怎么选?

网友:
车床: 镗刀。

网友:
锥孔的加工参数怎么确定,进给及转速,D选择大径还是小径

网友:
大、小径有了,但是长度喃?建议还是用铰刀吧!孔太小,镗刀去不是一般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