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加工变形

楼主(2013-12-25):
材质是5083的,普通方法总是变形2mm“椭圆”。
求高手指点怎么加工。

网友A:
高手只能告诉你只能压不能夹。半精车后放松后再压,可利用孔做胎具更好。

网友(点评):
对! 看来也是干薄壁件伤过脑筋过的人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只能告诉你只能压不能夹。半精车后放松后再压,可利用孔做胎具更好。

高手,不知道楼主现在是什么工艺流程?

网友(点评):
我也是刚刚接触到此产品,之前搞工艺的没弄出名堂,我来收拾烂摊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不知道楼主现在是什么工艺流程?

工序间设置有热处理吗?

网友(点评):
我们没做热处理,变形的自己整形,

网友(点评):
这材料不是不能热处理吗

网友:
个人理解,应该做个胎具,套内圆还是外圆,楼主自己看,这样我想变形应该会降低很多

网友:
这个做热处理估计效果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