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磨削加工余量的多少,取决于哪些因素?这表格令我困惑

楼主(2013-12-25):
       今天查一些加工余量标准,在度娘上搜了很多,看了这个还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在看的过程中遇到了
一个打破自己以往的经验。所以发上来请教:

       首先看一个直径10mm的,磨的性质为中心磨(无心磨没接触过),轴的性质为淬火的,接下来根据长度
来决定外圆余量的多少。就看一个数字就可以了,长度在100和250之间,外圆余量为0.3mm

       这是我看到这个表格所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发上来的原因是看到这个长度和余量困惑了,在我的
印象中细长轴的余量要很大,因为淬火后变形量是很大的,所以我的矛盾点就在这里。是我们这边的热处理
厂技术上的差异还是其他的原因所造成的呢?还是我的解读有误,请教各路大侠。

网友A:
手册上的数据均是把轴吊起来热处理,还有预处理等,如果一篓子轴互相叠起来乱放情况就不一样了。

网友(点评):
汗,那这些数据就不能用了。我说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的数据均是把轴吊起来热处理,还有预处理等,如果一篓子轴互相叠起来乱放情况就不一样了。

高,热处理影响,和材料的影响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