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怎么保证

楼主(2013-12-25):
补充内容 (2013-12-26 10:05):
141这里是什么情况啊   毛坯是130的孔   这是压套的吗  我只要车至141  是吗?

网友A:
哪里的门盖

网友:
我做车床主轴的门盖,,,这个要分开车的,,,用专门的夹具。。。。。5丝可以保证的

网友:
批量大吗?批量不大的话车完140的圆再掉头打表车180的圆呢

网友B:
这个只要车床三抓不是太垃圾都可以保证的,不管多少件都要先开粗

网友(点评):
镗反抓 夹140车吗?

网友:
做个底模
Φ140(0 -0.06)加工时,压缩公差,要求加工Φ140(-0.02 -0.04),底模凹止口Φ140(-0.01 -0.02),两者配合最大间隙0.03mm,然后加工另一端外止口,同轴度肯定没问题

网友:
只要床子精度够,应该不难。

网友:
没看出有啥难度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用一根加工轴,先加工内孔后,将其安装于加工轴上,再加工一侧的任意内外圆,然后加工轴不动,直接将工件调头加工另一侧任意内外圆保证安全。

网友:
先粗车各部,再精车φ140的外圆及左边的各端面,精车内孔φ37,车最大外圆一段见光
调头崩内孔φ37,校正最大外圆及大外圆的端面,再精车右端各部外圆,端面到位~~

新人的一点想法,有什么错误,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
套心轴,用压板,然后机床打表校正

网友:
怎么上传图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的门盖

水泵上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要车床三抓不是太垃圾都可以保证的,不管多少件都要先开粗

镗个反抓 夹 140 车吗?

网友:
棒料.数控车床车毛坏形状,同轴度0.02之内.但比较耗材料与刀具.

网友:
141是什么。两个零件,要塞进去了再车吗。。
138是什么尺寸。

网友(点评):
我也不太清楚啊 使用想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要车床三抓不是太垃圾都可以保证的,不管多少件都要先开粗

先开粗全部开粗玩留1毫米余量 在加140的那个面车180的那个面精车直接到位  在加180的那个面打标内孔车140那个面 精度绝对可以保证

网友:
应该粗车留量1毫米然后精车没啥问题,端面和基准面打表。

网友:
减少装夹次数,统一装夹取数基准,无法统一基准的,所用的基准关联性要强,唯有这样加工的工件位置精度才能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