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滑动轴承用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楼主(2013-12-25):
本人想做一套装置,功率比较小(电机也就是玩具电机级别),轴颈10mm左右,通过皮带传送,转速100r/min左右,基本上没有什么扭矩,带动辊子转就行,辊径70mm左右。由于轴颈较小,位置有限,想用滑动轴承,没有润滑系统。

请问用哪种滑动轴承用的时间比较长一些?塑料轴承行吗?还有选用滑动轴承一般需考虑的事项。

网友:
去看看电风扇的轴承,就是滑动轴承。

网友(点评):
电风扇好像是直接装在电机上的吧,你说的是电机吗?

网友(点评):
貌似风扇上的一般是含油轴承

网友(点评):
是含油轴承,也是滑动轴承的一种。

网友:
需考虑的事项---做出来看看,用东西说话。

网友:
铸铁轴套

网友:
这个滑动轴承和滚动轴承都可以,关键是看你自己怎么设计,滑动轴承有很多免润滑的,滚动轴承如深沟球轴承,一般都是自己带有润滑脂的。

网友:
可以用塑料轴承啊,尼龙或者聚甲醛都可以。。我们公司的汽车转向器上就用了塑料轴承,直线运动的。。轴颈24mm
 你搜一下这个公司的产品。。有专门的塑料轴承目录。。
嘉善长盛自润材料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