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工件加工应力变形

楼主(2013-12-25):
    今天加工一跟80*20*20的方料材料是A3的型材,加工余量单边5mm深8mm,加工完后松吊中间的压紧螺丝,中间翘起来了差不多有3~5mm.

社区里各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你别说你用冷拉钢啊!一般长工件想保证不变形要用45*钢  而且还要调质  但是你的80*20*20很小应该变形不会大的

网友:
LZ你说的不详细,用的设备跟变形也很有关系。
设备:建议用刨床加工,不要用铣床,前者比后者加工变形量要小。
加工过程:粗刨多翻身,观察变形量。若增加翻身还是达不到加工要求的话,粗刨留1~2mm余量,增加消应力热处理,热处理后再加工。
校直:如果直线度要求很高的话,就考虑校直吧,也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说你用冷拉钢啊!一般长工件想保证不变形要用45*钢  而且还要调质  但是你的80*20*20很小应该变形不会大 ...

不好意思输错了,是800*20*20

网友:
用侧夹,多点夹

网友:
是不是支撑点太少了?中间给压凹进去了?

网友:
听说用压的都会变形的,极致的做法好像是用胶水将工件自然粘接在工作面再加工,不知是不是真的!哈哈

网友B:
同意三楼的看法,以前做过类似的,就是这种方法。
不过好像不止分两次,应该是分三次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三楼的看法,以前做过类似的,就是这种方法。
不过好像不止分两次,应该是分三次加工

多谢各位大侠的建议,由于工件的形状不便多次加工(手机发贴不便上传图)我现在的做法是加工好后校直,比较慢

网友:
热处理很关键

网友:
你这玩意必须要热处理的,工件长度超过半米,建议使用正火处理,此时调质的效果不如正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