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该链轮的参数

楼主(2013-12-26):
有一批链轮,要测量并加工,测得样件外径为236.5,根径为118,齿宽30,齿数8,现在我想知道齿型的尺寸。与之配合的链条规格为8*10求指点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这个好办,根据链传动手册,这是属于长节距输送链条用的轮子,里面有齿形的标准计算方法,当然你首先最好根据现场与之配对的链条,准确测量出节距,好多计算是以节距为基础的。

网友(点评):
是的,节距最重要,其次是齿厚。

网友:
如果还有不明白可QQ联系973597391

网友:
链轮的节距是相同的!

网友B:
这什么 上的啊
齿宽是在分度圆上量的还是?

网友C:
最可靠的方法是了解此链轮使用的是什么规格型号的链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办,根据链传动手册,这是属于长节距输送链条用的轮子,里面有齿形的标准计算方法,当然你首先最好根据现场与之配对的链条,准确测量出节距,好多计算是以节距为基础的。

好,我再找找链传动手册,让他们送链条过来着,他们说没有,都使着呢,我再给老板说说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什么 上的啊
齿宽是在分度圆上量的还是?

这是摊铺机上的链轮轴总成,我记得齿厚是在分度圆上测量的啊,至少涡杆是这样的,那个3 0是链轮的整体厚度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什么 上的啊
齿宽是在分度圆上量的还是?

我对这个真不太懂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可靠的方法是了解此链轮使用的是什么规格型号的链条

刚知道,此链轮配合的链条规格为8*10

网友A:
最可靠的还是直接测量链条准确,现在好多链条型号里面的包含节距是不包含小数点,但链条在实际使用时还有带小数的,节距相同那是一定,但问题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可靠的还是直接测量链条准确,现在好多链条型号里面的包含节距是不包含小数点,但链条在实际使用时还有带 ...

为啥我搜不到这个型号的链条参数啊,

网友:
直接量取人家使用的链条的节距了,如果没有就根据手册上的数据来推算链条节距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