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烤箱怎么解决下部受热面的水平与密闭?

楼主(2013-12-26):
问下高手大侠,流水线烤箱怎么解决下部受热面的水平与密闭,我是新手,DIY的

网友A:
如果你需要检测下部的密封的话,可以问我,我 是做气密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需要检测下部的密封的话,可以问我,我 是做气密检测的

真的要密封到严实?大侠,我啥也不懂,今儿个加了个风机在里头,用锡纸胶带粘四周,开机后对比升温,'用了风机比没有用风机的一段低十多度,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