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设计 消间隙

楼主(2013-12-26):
要固定一根回转轴,轴向要求不高正常锁紧固定,径向要求不影响回转情况下零间隙,可以使用非标轴承,大家有合适的结构帮帮忙啊!

径向零间隙

径向零间隙

网友:
两边角接触轴承预紧。

网友(点评):
完全可以。

网友(点评):
相同观点

网友(点评):
完全可以。

网友:
两边锥轴承预紧,便宜!

网友:
端部用一对推力球轴承预紧消间隙,一端固定轴承,一边可以浮动,用来消除热膨胀的间隙。

网友(点评):
推力球轴承预紧能消除径向间隙?

网友(点评):
同问推力轴承能消除间隙啊?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是径向不是轴向

楼主:
角接触球轴承经过预紧之后能够保证完全消除径向间隙吗?

网友A:
轴和轴承之间也要个台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和轴承之间也要个台阶的吧

额 就是表达个意思 亲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点评):
轴上加个套或是车下轴了,成了个台阶

网友(点评):
加卡簧不行吗?

网友:
如果径向力不是太大的话,附和2楼说的,角接触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两端用一对圆锥滚子轴承预紧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叫完全消除?

网友:
感觉“完全”是不可能的,不存在这一状态

网友:
仪表车的主轴就是两端用锥轴承固定,可以参考下。

网友:
可参考车床的小刀架的丝杠螺母结构,认为蛮简单的

网友:
双列圆珠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承(重载)

或者镶嵌石墨的滑动轴承+止推轴承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承载重量,转速,回转精度要求?
零间隙是不可能的,详情见【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如果实在要求高,轻载,就直接买一根数控加工中心的主轴,或者买一台磨床的动力磨头(这两者回转精度比较高)

楼主:
我的结构是用于高精度光学检测,负载不大,转速也很低,这些都没有问题!只是对于轴在转动过程中的摆动要求很高,也就是轴的径向间隙要求苛刻,零间隙,甚至可以过盈!

网友(点评):
那这是胡想。一个轴承,无论你如何设计间隙,总会有一个最后的游隙在里面。没有游隙了,就玩蛋了。你用滚动轴承是这样,用滑动轴承也是这样。俺跟你说,你纠结轴承上这点间隙没用。

网友(点评):
你轴的加工精度不可能无限高,基座的同轴度也不可能没有误差。整个系统上来说,只要是实际生产出来,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你只考虑这点间隙量根本没有意义。一个同轴度就把你搞死了。

网友(点评):
零侠说得有道理。

网友(点评):
本来误差是纯在的啊不可能消除,只能减小

网友:
不知道说些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结构是用于高精度光学检测,负载不大,转速也很低,这些都没有问题!只是对于轴在转动过程中的摆动要求 ...

说一下个人观点
1.使用工况。楼主之使用工况与一般不同,不必考虑运转产生的热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引起的尺寸变化导致的装配性能变化。此为区别。相同点是,环境因素,结构因素还是必须考虑的。因此个人觉得此轴承使用需灵活,不必硬套标准。
2.楼上有用两个角接触轴承面对面安装压紧的,当然也可以背对背。面对面压紧,如果是长轴,轴向公差不好控制,需要调整预紧力。吾常见人安装都是把端盖压到底,若是这样,就危险了。背对背,结构稍复杂,可用大扁螺母从两端拉紧,此时一般人安装,应当会想到调整。但对此运动不苛刻的场合,我不赞成调整。
3.楼上用两角接触轴承压紧的,个人认为改一下结构,其中一段刚性定位,另外一端采用波形弹簧,即可方便控制预紧力,不需要提高加工精度,又可与一般人装配习惯相同。
4.个人认为角接触轴承,或者深沟球之类的,寿命要求不高,低负载低转速的,均可采用负间隙,也就是靠轴承刚度保证精度。

网友(点评):
感觉这个办法应该不错的,因为又不承很大的力。这样都可以实现自动调整,不因磨损产生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个人观点
1.使用工况。楼主之使用工况与一般不同,不必考虑运转产生的热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引起的尺 ...

之前我们这边的老工程师利用轴与钢球直接配合,即去掉深沟球轴承内圈一样的结构,控制过盈量在轴的弹性范围里面,从而保证每次会转到指定位置时的重复精度!至于转动过程不重要,工作位置只有一个。我画过类似结构,感觉与角接触类似,所以就想角接触轴承是否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们这边的老工程师利用轴与钢球直接配合,即去掉深沟球轴承内圈一样的结构,控制过盈量在轴的弹性范 ...

变形不可避免,但是你这个受力很小,应该可以忽略。我们说的轴承间隙,广义的有两个,一个是真正的尺寸间隙,一个是小刚度变形。你说的零间隙应当是指尺寸间隙。

网友:
可参考车床的小刀架丝杠机构和磨床的丝杠螺母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们这边的老工程师利用轴与钢球直接配合,即去掉深沟球轴承内圈一样的结构,控制过盈量在轴的弹性范 ...

老工程师的方案是对的,你用普通角接触轴承一个是精度难满足,预紧还有摩擦转矩增大的问题。

像光学设备上用密珠轴承可以。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车床主轴啊

网友:
没给出尺寸大小及精度要求怎么弄?
小的话,一刀弄,再精磨,计算好过盈量。

大的话就难了,还是滑动轴承精度最高,必须有微调结构。

如果采用滚动轴承,肯定是圆柱滚子轴承最好,采用紧配合,可以去掉内圈,有调整机构,要做很好,结构也很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结构是用于高精度光学检测,负载不大,转速也很低,这些都没有问题!只是对于轴在转动过程中的摆动要求 ...

既然“用于高精度光学检测,负载不大,转速也很低,”为什么轴的两端没有中心孔?中心孔既可用作加工定位,也可用作测量定位,比滚动轴承简单可靠多了。

网友:
滚珠的零间隙过盈结构,其实在很多地方使用,如滚珠花键副、滚珠模架,都是过盈安装。

网友C:
大侠,你图都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你图都画错了

请赐教!

网友:
上下画剖面线的两块有两根竖线连起来,你这样画,就表示上下是两个铁块,不是上轴承的圆环

网友:
没明白,是想消除轴向间隙还是什么?

网友:
可以仿减速机输入端连接方式,单边抱紧

网友:
很难完全消除吧?
还要考虑一下轴的热胀吧??

网友(2014-02-02):
能否别纠结选什么轴承,设计消隙机构

楼主:
亲 给点意见

网友:
滚动轴承 去掉内圈  滚子与轴 过盈配合  过盈0.015-0.020 试试

楼主:
谢谢 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用一对圆锥滚子轴承预紧

网友:
一个法兰面顶紧

网友(2019-11-02):
消间隙螺母直径8

消间隙螺母直径8

消间隙螺母10

消间隙螺母10

网友:
仪表车的主轴就是两端用锥轴承固定

网友:
思考良久,遇见过,还在思考

网友(2024-11-30):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