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不锈钢标准,求助

楼主(2013-12-26):
1.4301+2J    和1.4301+2D分别是中国的什么材质啊?谢谢

网友A:
中国0Cr18Ni9        俗称SUS3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0Cr18Ni9        俗称SUS304

1.4301是304后面的2J和2D是什么啊?

网友A:
No.2D:比N0.1 表面加工好,也是黯淡表面。经过冷轧、退火、除鳞,最后
用毛面辊轻轧。

2D为表面状态

2J
刷磨④或亚光抛光④
较研磨过的光滑些⑤
可以指定刷子或抛光带的等级或表面粗糙度,无方向纹理,不太反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2D:比N0.1 表面加工好,也是黯淡表面。经过冷轧、退火、除鳞,最后
用毛面辊轻轧。

好的谢谢。
顺便问一句,拉丝板不锈钢用德标怎么表示?

网友A:
HL
HL表面是不锈钢表面中最常见的一种表面,通常也叫拉丝板或者发纹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HL
HL表面是不锈钢表面中最常见的一种表面,通常也叫拉丝板或者发纹板

受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