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如何定位?

楼主(2013-12-26):
这个产品定位,外圈有10个槽平均分布,有什么好的方法将其定位,平放入模具里。产品直径13.5mm 10个槽半径0.5mm

谢谢。

网友:
这样定位行不行?

网友:
利用外圈的半圆和内孔也可以定位

网友(点评):
外圆只有13.5mm,内孔估计也就1.5~2mm,不太好做定位吧?

网友:
我们做过类型的外形塑料件,就用线切割做的,很好用。

网友:
用数控的线切割是个不错的办法。直接按你图的位置就加工出来了

网友:
什么材料,有外发吗,价格合理,联系Q401336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