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铸铁门出现断裂,如何焊接

楼主(2013-12-26):
求助铸铁吊耳的焊接

楼主:
这个是400的圆形拍门,安装时从平台上点了下来,吊耳断裂列,如何焊耳孔变形不大,还结实,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400的圆形拍门,安装时从平台上点了下来,吊耳断裂列,如何焊耳孔变形不大,还结实,谢谢

铸铁通常情况下是不允许补焊的,如果仅仅是外观的小缺陷,无受力要求,可用Z308焊条手工电弧焊完成,但是每焊完一处,要用榔头不停的敲击,以去除残余应力,防止产生裂纹。如果缺陷较大,可以用氧乙炔气焊,焊接材料为与铸件同等材料的铸铁棒,用硼砂焊剂,但要求焊前要预热,预热温度较高,一般要求850-900度,焊后需热处理,工艺比较繁琐。如果是关键受力部位,是不允许补焊的。

楼主:
是受力部位,谢谢楼上的师傅。如果焊不了,我打算采用把上部磨平,打2个M14的孔用沉头M14的螺栓装上一块铁板,焊两支M22的螺母。

楼主:
我先用你们的方法焊焊晗一下

网友:
不是有铸铁焊条吗?

网友(2014-05-28):
用二保焊,焊丝牌号H08Mn2SiA,效果好,效率高

网友:
不锈钢焊条焊的结实

网友(2023-11-04):
看那样像是泥土,能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