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料机构,哪位有办法实现

楼主(2013-12-26):
请各位帮帮忙想想有没实现方法

网友A:
可以实现,两轴的码垛机械手就可以。我们可以帮你做

网友:
如果不重的话,用强磁代替机械手!当然形状上要做成半圆!

网友:
强磁和吸盘吧,都挺好

网友:
这应该挺简单的

网友:
没有经验,纯属围观。
不过楼主要求从下方取料,单纯机械手之类的很难实现吧?

网友B:
我是外行,提个方案,不知是否可行。

如图1,左边箱子前后的侧边应该镂空,红色圆杆伸入箱子托住棒料两端,绿色行车顶杆上顶托起料堆,红色杆缩回;
图2,绿色行车顶杆下落至所示位置,红色顶杆伸进箱子托住棒料 ;
图3,绿色行车顶杆下落至所示位置;
图4,行车驶出箱底,机械手取料放入右侧箱子,行车驶回图1位置,重复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外行,提个方案,不知是否可行。

如图1,左边箱子前后的侧边应该镂空,红色圆杆伸入箱子托住棒料两端 ...

这个方法不错,效率高一些

网友:
哈哈,从你图中看取料的箱子和放料的箱子是一样大的,那还不如两个箱子重叠,将上面装物料的箱底打开就直接落到下面的箱子。

楼主(2014-08-25):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两轴的码垛机械手就可以。我们可以帮你做

有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