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受压模拟,圆管应如何进行约束?

楼主(2013-12-26):
我想模拟一圆管上表面受压下的受力情况,接触平板为刚体 ,要模拟圆管受压后的变形及接触应力
问题描述:
圆管应如何进行约束,请教版主及各位,谢谢了!

网友A:
好像只需要重力和摩擦系数,其他的都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需要重力和摩擦系数,其他的都够了

加重力试过不行。。。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