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控龙门铣怎么加工

楼主(2013-12-26):
有一个Q235材质的2470*2530*60的板上面打3652个如图中的孔(环槽10*1.2及8mm上边的锥面)。京津周边有能加工的吗?

网友A:
定做成型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做成型刀

恩,能和说说说大概多少钱一把吗?(加工环槽和8mm上的锥面的分别多少钱?)加工一件大概要多少把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能和说说说大概多少钱一把吗?(加工环槽和8mm上的锥面的分别多少钱?)加工一件大概要多少把刀?

不晓得,应该不会很贵吧,球铁也不难干,看订单情况问问刀具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应该不会很贵吧,球铁也不难干,看订单情况问问刀具商吧

谢谢啊!
这是Q235的不是球铁的。

网友B:
材料比较好加工    有两个位置要定做成型刀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比较好加工    有两个位置要定做成型刀加工

答对了恭喜你。

网友(2018-02-12):
我们公司正在寻求有数控龙门铣的厂商帮我们配套,1509609012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材料比较好加工    有两个位置要定做成型刀加工

天王盖地虎

网友:
龙门貌似干不了,有成型刀也干不了,设计有问题

网友:
据了解,砥砺奋进酸辣粉了☑✔×××☒☒☒

网友:
我个案件,大奖哦看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