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个轴的设计不是很合理

楼主(2013-12-26):
    今天做设计的时候,看到一根轴,轴的两端都被做成方头了(为了固定),此轴仅起到支撑作用,不参与转动。个人觉得此种设计不是很好。我觉得采用在圆柱面上铣平面的方法更合理一些。

我是这样认为的,希望前辈们对我指导一下:

   采用方头加工起来要求很高,轴两端平面必须在同一平面上,而且相邻的两个面也要保证垂直,要不轴安装后会有应力存在!
不知道小生的思路是否合理。

请前辈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辊子吗。 90的是轴承位外面再套个钢管?还是得看实际的安装情况。
四方只起固定作用的话,4个面垂不垂直问题不大吧,能装进去就行。精度差点还别的紧些。四个角总有两个能别住。

网友:
我觉得小零件直接铣2个面就OK了 4个面没必要
大零件的话看情况吧,估计也有个非必要面

网友A:
从你这个图上看,就是轴的一端铣2个面。并是不是四方头轴

网友(点评):
大美女,是四个面。你看他的标注。

网友(点评):
到美女这里点个卯:四方应该是为了上螺母方便的哦!

网友:
我以前看过这样的轴  轴的定位出 轴承座可以调节不同面问题  对精度要求不是很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这个图上看,就是轴的一端铣2个面。并是不是四方头轴

观察的真仔细   确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你这个图上看,就是轴的一端铣2个面。并是不是四方头轴

两头共4个面,一头两个面

网友(点评):
□70X70 图右侧有标注

网友(点评):
标注对了,图画错了

网友:
卷布的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你这个图上看,就是轴的一端铣2个面。并是不是四方头轴

观察的的确和仔细~要不就被两个叉给懵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观察的的确和仔细~要不就被两个叉给懵住了

没有看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看错呢!

的确是,要是两个面~就不会缩颈了

网友:
有时候设计者考虑的方面会不一样,跟设计者沟通一下吧,说不定有其他用处呢,我们不能只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多了解其他人的建议,特别是创造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