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头为什么是半圆的呢?

楼主(2013-12-26):
如题,求教一下大家,为什么电机头是半圆形的呢,齿轮我记得和齿轮轴配合的时候是有键槽和键的啊,可是往电机上安装的话,还是键槽稳定吧
新手小白求教了,,,多谢,轻喷~~

网友A:
把毂搞个半圆的不就可以了?强度好,轴加工简单,抗冲击、、、、、省键!

网友:
这样就省了用 键 了。。

网友B:
这种玩具电机,能连着动就可以了。
连这个直接找个圆套管,圆周上钻个眼,套进去装个顶丝顶在平面上就能当联轴器用了。
不知道有没有专用的联轴器,也许有正好和这个半圆配合的联轴器。

网友C:
大小有别,少见多怪,可见LZ少拆小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小有别,少见多怪,可见LZ少拆小电器

嗯哪,那倒是,不过我想安装齿轮的,但是纠结在齿轮没有半圆的内孔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玩具电机,能连着动就可以了。
连这个直接找个圆套管,圆周上钻个眼,套进去装个顶丝顶在平面上就能当 ...

有道理,有道理,。。。就这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毂搞个半圆的不就可以了?强度好,轴加工简单,抗冲击、、、、、省键!

主要是配套觉得麻烦,喜欢键配合的,有现成的买来直接安装就好了,免得自己搞。。。

网友:
买盒日本的高强度胶。把内孔形状相同的齿轮粘上去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上顶丝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