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散热片如何设计

楼主(2013-12-26):
伺服驱动器散热片如何设计
需要知道哪些數據,如何計算,又如何模擬?
哪位大俠有類似經驗可否指教?
是否有相關教程或是設計實例?
多謝!

网友A:
首先应该能计算管子或者功率模块的发热,实际现在有好多红外热像仪都能看温度的    器件有允许的半导体结温,散热片向环境中散热,存在热阻,整个发射散热和电压源电阻的模型有点类似,一般电力电子或者开关电源的书都会讲散热设计   practical design  techniques  for power  and   thermal  management   这个书是ADI的  我没看过   只是在别的东西的参考文献见到了    ADI出的   应该不会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应该能计算管子或者功率模块的发热,实际现在有好多红外热像仪都能看温度的    器件有允许的半导体结温 ...

多謝!
最好是有個例題之類的,學起來更快

网友(点评):
我说的书里面一定有的 开关电源和功率电子的书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謝!
最好是有個例題之類的,學起來更快

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