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台线割

楼主(2013-12-26):
    想买一台线割,做切割锯用、下料。要简单(好维修,故障少),高效率。没有精度,光洁度要求。请给位给推荐一个。

网友:
做切割锯?买锯床是吧,一开始还以为是线切割呢

网友(点评):
件小,要求没有毛刺,有的还淬火了

网友A:
锯床,又没有什么要求的随便买就是了,这个没什么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锯床,又没有什么要求的随便买就是了,这个没什么的吧

?小件还是淬完火的?怎么也得先切完再淬火吧!淬完火还要精加工的。
难道是类似于非标垫片类的,棒料加工完成后切片?

网友:
楼主,买台宁波线切割吧,行程小的话也就不到2w,牌子网上一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