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涡轮蜗杆)和S(斜齿轮)减速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楼主(2013-12-26):
RV(涡轮蜗杆)和S(斜齿轮)减速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1.相同的传动比哪个输出扭矩会大一些?
     2.哪一种更适合高频率地正反转?
     3.哪一种更经济高效?
谢谢!

网友A:
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斜齿轮传动,一个是蜗轮蜗杆传动。
相同减速比,斜齿轮机构的传动效率高于蜗轮蜗杆。
正反转?都没啥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怎么答?没法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斜齿轮传动,一个是蜗轮蜗杆传动。
相同减速比,斜齿轮机构的传动效率高于蜗轮蜗杆 ...

谢谢!

网友:
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