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此以往,凸轮分割器会不会损坏?

楼主(2013-12-26):
四工位机械手定位,为了提高精度准备用凸轮分割器,但每次机械手转换工位后,均会受到一结构从上向下大约10公斤的冲击力,请问长此以往分割器会不会损坏?谢谢。

网友:
在受力位置放个顶的东西 分担下

网友:
本身分割器就不能承受太重的压力,所以你要在受力的下面加一个支撑结构

网友:
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这是一种精度很高的东西,长期肯定会有损坏的

网友:
精度会受到影响

网友:
同意3楼的看法

网友A:
在正下方做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正下方做支撑。

支撑与机械手之间会存在误差,分割器同样会受到一定损坏力,有没有影响

网友(点评):
旋转平面的平行度要控制好,旋转过程中跳动公差也要控制好,用滚动的轴承直接接触支撑。以前我做受一吨多的力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2020-06-30):
取件工位下面做一个顶的滑块,可以分散力,也可以启到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