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的锁紧螺母问题

楼主(2013-12-26):
请问各位大侠,我想用电机.联轴器.滚珠丝杠作提升机构,丝杠的固定端在上,支撑端在下!
现在有个问题,好像提升的重量都靠丝杠锁紧螺母来承担了,如果螺母松了或者坏掉,这个要出大问题!不知各位是如何处理的?或者就是这样吗?

网友:
加安全螺母

网友(点评):
安全螺母?一般的丝杠有这个吗?

网友:
两侧都改用支撑段的座子

网友(点评):
这个,轴向如何定位?

网友:
楼主,像你说的情况一般很少有,主要在于丝杆轴端加工和固定,支撑座有要求的,具体的情况可以咨询你的供货商。设计,选材都有重要

网友:
什么型号多大的丝杆,载重?具体详细的说一下,我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1500KG的提升重量,寿命预计25000小时,丝杠直径50,导程20!提升速度1.5米/Min,谢谢!

网友:
加配重就可以了。
不过配重会增加运动惯量,急停状态下受力很大。
总体利大于弊。

网友:
没考虑用螺纹的?

网友:
看要求,可以考虑T形的

网友:
参考吊车设计,抱闸。或者,配重,或者阻尼。

网友:
这样搞的话的确是受力不行,你安装面伸出加一块底板垂直于原来的安装面,将轴承座安装到底板上,这样受力就不在螺纹上,而是受力在底板和轴承上,这个得承受很大的轴向力了,轴承可以配推力角接触轴承。个人建议丝杆用6310的,导程小,而且最好是头数少的丝杠,这样受力大

网友:
不要小看锁紧螺母承受轴向载荷的能力,40的锁紧螺母可以承受15t的轴向力,但必须是专业的锁紧螺母,不能用普通圆螺母

楼主:
可是,丝杠的轴向力还是要通过锁母才能传递到轴承上,只能祈求螺母不出问题呀!无论如何,谢谢您!

楼主:
我就是没找到锁母的受力参数,怕自已计算不靠谱!

网友(2015-01-16):
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09-21):
楼主如何锁紧的?求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