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做零件弯折

楼主(2013-12-26):
需要将一块平整的弯折成曲线形状,如图是一个示意,这个外形扫描或拉伸都可以,但是实际零件比这个要复杂得多,只能在原造型上做弯折;
水平有限,所以只能是将零件分割成几段,然后分别做环形折弯,然后再合并;
这种方法很麻烦,而且不准确,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将零件按曲线折弯?

网友A:
一般都是直接转化为钣金来分析的,

网友B:
PROE可以直接按曲线折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E可以直接按曲线折弯的

啊,无知了。。。请问是在环形折弯那个命令里面还是别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直接转化为钣金来分析的,

可是有的零件是不能转换成钣金件的。。。

网友(点评):
抽取面,加厚转化为钣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有的零件是不能转换成钣金件的。。。

用曲面转换后的再怎么算展开后尺寸?

网友C:
可以用骨架折弯,按要求做出骨架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骨架折弯,按要求做出骨架线,就可以了

学一下,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