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精车:15的内孔 ,深18 ,公差要求0到0.03 ,数控车能车好吗?

楼主(2013-12-26):
15的内孔 ,深18  ,公差要求0到0.03 ,数控车能车好吗?

谢谢。

网友A: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3丝不是问题

楼主:
有的建议我 铰。。大批量的

网友:
要看床子精度怎么样,如果批量大先钻绞

楼主:
请高手们指教下
15的内孔 深18  公差要求0到0.03 数控车能车好吗急急急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高手们指教下
15的内孔 深18  公差要求0到0.03 数控车能车好吗急急急

精粗2把 余量放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问题没有

精车多少? 我是没干多少时间,一个人在家自己干 也没有拜过师傅

网友:
我现在生产数控车的,0.03的精度不高,主要还是看刀具,具体的要看工艺怎么排!铰当然也可行,效率么铰未必会快哦。数控车也有课装个铰刀的。大批量的话,最好都试试,切削效率跟刀具、工件材料关系太大,试车选定最佳工艺。成本也不高的。

网友:
没问题。15的孔径精车比铰合适,况且车床上车也比铰方便。

网友:
深才18,肯定没问题

网友:
             应该说明一下加工的材质和效率。要不然没人会乱给你参数的。

网友:
批量大 可以考虑用内孔挤压刀 光洁度也可以

网友:
留50丝精车

网友:
3丝随便车

网友:
可以的。只要设备精度达的到
我公司22的内径公差0---0.022可以控制。也是批量
斗山设备

网友:
要看你是什么数控车床了!

网友:
是什么材料,现在的材料很乱的。一般的情况还是好做的。但不要求产量高。

网友:
楼主量多少件??如果多的话,那就爽!,如果楼上高手说的,粗精,两把刀,精车刀搞个硬质合金,0.4圆弧CCMT09304即可,粗车转速给个800转循环U单边给个2,F0.2,精车转速给个1500转,经济床子就这个转速进给就够呛了,精车余量0.5左右,祝楼主生意兴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