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箱体减速器设计

楼主(2013-12-26):
最近课程设计,要设计一个单件生产的焊接箱体减速器,箱体这一部分不知道如何下手,网上也查不到相应的资料作为参考,特来向大神们求助一下

网友A:
从网上搜一下《机械设计课程设计图册》 和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手册》 参考下就行啦

网友:
焊接的箱体 都是 从 板材  下料 后,用焊接的方法 组合到一块的, 你需要确定壁厚,箱体的结构可以参考铸造的箱体。。

网友B:
我不太明白你说的什么意图,是工装还是箱体?
我这里的减速器全是焊接的

网友C:
齿轮参数确定后,再焊箱体。

网友:
先确定箱体,然后在把箱体分接成板进行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明白你说的什么意图,是工装还是箱体?
我这里的减速器全是焊接的

减速器箱体的结构设计

网友(点评):
简单,别想得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参数确定后,再焊箱体。

齿轮已经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网上搜一下《机械设计课程设计图册》 和 《机械设计课程设计手册》 参考下就行啦

你那里有吗?给我发一份吧,我找到的感觉不是很合适。谢谢啦~seasaidhit@163.com

网友:
就焊接上,主要考虑焊接的可操作性,焊接的顺序,焊缝的型式,焊缝高度(宽度),探伤等级等信息,还有焊接方式,焊材,焊工要求等等....
个人意见,仅供在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