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参数的设定

楼主(2013-12-27):
各位,你们在编程的过程中都是怎么设定切削参数的那,转速,进给?凭感觉还是有一定的规律?
比如说,要考虑到加工材料的硬度,刀具材料,刀具直径,机床性能,加工效率,精度要求。我以前在加工回过火的45钢的时候,直径20的波形刀具,转速500,进给30,一刀下去7mm.
我总觉得,切削参数是加工过程中最重要的参数应该有一个科学的参考,而不是光凭经验去设定。例如下面这些公式:
                                                进给=主轴转速  X  刃数  X  每刃切削量

                                                攻牙进给=转速  X  牙距

                                                切削速度=(3.14  X  刀具直径  X  主轴转速)/1000
可是主轴转速怎么设定,每刃切削量有什么依据去参照,大家谁知道?你们平时都是怎么设定切削

网友:
根据线速度计算啊

网友:
计算线速

网友:
用线速度计算啊,不过我都懒得计算

网友:
通过刀具材料,工件材料,加工状况来确定切削速度,根据机床的动力(一般凭感觉)来确定加工深度,在加上每转的进给量,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有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A:
貌似你是搞铣床或者加工中心的.看你的公式.一般试加工可以慢点.再根据加工情况来设定转速.进给.吃刀.我们公司只要求快.只要符合图纸要求.可以调到实在不行了为止.比如光洁度.尺寸的稳定性.铣.钻.铰.镗.攻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是搞铣床或者加工中心的.看你的公式.一般试加工可以慢点.再根据加工情况来设定转速.进给.吃刀.我们公 ...

呵呵,我是做加工中心的,

网友:
楼上说得线速度有参照表吗?比如说加工什么材料线速度用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