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工艺问题

楼主(2013-12-27):
产品为汽车拨叉轴,,具体见图纸。其中两个DD和EE孔的尺寸距离尺寸77(+0.06/-0.06)和34.3(+0.06/-0.06)保证不了。目前工艺排布为先钻两个孔,然后再以孔为基准加工波形槽,但因公差原因,上面两个尺寸有一个不能保证,问大虾们有没有好的办法或者好的工艺排布,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先加工下边的圆弧槽,以这为基准,做个钻模干?

网友(点评):
不能,孔的方向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先加工下边的圆弧槽,以这为基准,做个钻模干?

对,已波形槽为基准的话,两个孔的角度不好保证了

楼主:
并且以波形槽定位的话,因槽型结构,定位可能牢靠

楼主:
求老鸟回答啊,不要沉了。新人,不知道该贴发到哪个板块人多啊

网友B:
钻模能保证这么小的孔距公差?我觉得不行吧。上钻攻中心吧,一次装夹。

网友C:
B处的放大图就没显示。此处高频?高频穿插在中间留余量加工吗?

网友D:
加工精度不高,主要看夹具。把B处放大图帖出来看看精度

网友:
77(+0.06/-0.06)和34.3(+0.06/-0.06)两个尺寸的基准在波型槽底部,设计的就不合理。

网友:
还用孔定位做个工装放在四轴转台上一次装夹加工上下两处波型槽

楼主:
感谢各位大虾的关注!整体图纸如下,另外,该轴因为成本考虑,孔的加工设备为台式钻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模能保证这么小的孔距公差?我觉得不行吧。上钻攻中心吧,一次装夹。

成本考虑,另外,普通钻可以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处的放大图就没显示。此处高频?高频穿插在中间留余量加工吗?

波形槽处是要高频的。高频后不再加工。完整图纸已经贴上去了,请帮忙看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工精度不高,主要看夹具。把B处放大图帖出来看看精度

完整图纸已经贴了,请忙吧看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考虑,另外,普通钻可以保证的

首先,我对普通钻能否保证公差持保留意见。其次,成本问题不是拍脑袋就能断定哪个低哪个高的。

网友(点评):
可能各自对普通钻的概念不一样,所看到的普通钻也有所差别

网友:
首先你以两孔定位加工这个螺旋槽肯定会有一个尺寸会超差的,因为这其中有累积误差。最好的方法是先加工出右侧的螺旋槽和下面的半圆槽,以半圆槽定位,划出两个孔的位置线,然后敲样冲钻孔。这里的难点就是如何以半圆槽定位,其实可以做个模板,工件安装在模板上,半圆槽下面放半圆键,以半圆键定位划两个孔的位置线。

网友:
以那个槽底做基准真不知道咋个弄才好,等高手

网友:
10楼的想法蛮好的,不知道楼主需要的产量是多少/天,夹具不同,速度也不同。另材料什么型号?35#?这个影响加工刀具成本

网友(点评):
汽车拔叉加工,很多地方都用拉孔工艺,精度比较高,而你这主要是定位精度,跟夹具关系比较大,如果量大建议做一套夹具一次多件,或连续夹具

网友:
求出两孔的尺寸公差,然后按照上公差或者下公差加工一个孔和螺旋槽。可以不?

网友:
先粗加工留余量。在局部高频。磨外径。在光学工具磨,磨端面,磨扁。磨型槽。在座标磨麽小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