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式输送机电机功率的选择

楼主(2013-12-27):
大家好 我是一名研究生 现在要设计一条试验用的带式输送机 带宽500mm 带长3m  运送的物料是沙子 并且还要对电机进行调速 应该选用什么样的电机以及电机功率是多大

网友A:
你得给出输送速度,重量等条件

网友B:
缺条件。。。
1、用三相普通电机加减速机,变频器调速。2、如果刚开始为空负载的话,就用单相电机,配一个调速器就行啦,低成本。

楼主:
主要是做实验用的 速度这些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我查了那个选型手册 带宽500mm的皮带机速度范围是0.8到2.5m/s  就按最大的2.5来计算 因为是要调速 所以要电机的性能尽可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给出输送速度,重量等条件

主要是这些条件我们也不知道 主要就是为了调速 速度确定不了 然后重量就是普通的沙子 铺满皮带 皮带3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条件。。。
1、用三相普通电机加减速机,变频器调速。2、如果刚开始为空负载的话,就用单相电机,配一个 ...

是准备用三相电机就是不知道怎么确定功率选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些条件我们也不知道 主要就是为了调速 速度确定不了 然后重量就是普通的沙子 铺满皮带 皮带3米

知道了,你是不是做类似沙场给汽车装沙用的输送带?如果是, 电机需要3KW左右。如果纯试验装沙量小,1KW都行。

网友:
计算公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