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生产线上使用的便携式硬度计

楼主(2013-12-27):
现在用的是里氏硬度计,
现场人员反映测量值变化大,
而且测量的数值与实际值(实验室测量)有一定偏差……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是改进方法、更换仪器,
还是培训人员?

网友:
你得先找出原因才能有相应对策。
1)针对便携式仪器的。你可以用同一工件的同一位置,分别用便携式的和实验室的多测量几次,看看有多少误差。
2)针对人员和方法的。你可以用同一工件同一位置,分别用不同的人员多次测量,看看人员和方法有多少误差。
只有找出真正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 我想了解大家遇到类似情况的解决办法。

网友:
硬度计用手压吗?压得动吗?
测量不精确的事情最让人不安了

网友(点评):
是针式撞击的, 数显

网友:
现场用的便携式的有很多,测量有什么要求选用相应的设备

网友(2019-08-27):
从人 机 料 法 环上分贝分析出现此情况的原因 再针对性解决
人员方面统一培训
设备是否需要更换?
产品问题?
测试方法正确性 统一性?
现场环境?

网友(2019-12-09):
便携式的里氏硬度计的冲头是磨损件,要随时注意及时更换

网友(2023-10-27):
里氏硬度计多次测量取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