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切削加工,总有长切短问题

楼主(2013-12-27):
我司的产品都用数控车床加工的,棒料用料架自动送料,对于长的零件总长切短了好容易看的出来。但对于细小零件,切短几个丝就无法看的出来。

社友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如何防止总长切短的?

大家分享一下,讨论一下.

网友A:
长的零件切短几丝你们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的零件切短几丝你们能看出来?

也不能.只是长零件,如果料不够长的话加工出来容易发现.

网友:
到底短多少  什么个情况

网友B:
机器可以自己算出来的啊。自动送料机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可以自己算出来的啊。自动送料机能看出来

计算好一根料能做多少个零件,然后设定程序报警.开始我司也是这样做的.但后期发现料架的系统经常失灵,乱报警.

补充内容 (2013-12-27 17:47):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点评):
你的料很贵吗?稍微多留点余量啊

网友(点评):
问题不是这个,当材料不够长时.料架还是会把料送到车床加工.车床就会按程序加工,

网友(点评):
那是你送料机设置的问题啊。欠料长度。我是设置的最大顶料长度,不够一个零件长度的时候就自动换料了

网友(点评):
还是送料机的问题,料不够长的状态不能检测,此外可以在设备内追加长度检测装置!

网友:
你下的料就短了那就没辙

网友:
这不是切削问题,是传感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