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球头铣刀加工

楼主(2013-12-27):
我们新开发的一种设备,加工后在中线平面上留下一条明显的加工痕迹,如图,进给全部用松下伺服电机控制,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解决方法没有,请赐教。
file:///C:\Users\Administrator.WIN7U-20121212F\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58208946\QQ\WinTemp\RichOle\B0(ED}98T[BX82G)KF21E{3.jpg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A:
这个可能跟一般的数控机床的普片问题是一样的。刀具停留时间长的地方留下的痕迹。一般只能手动加程序,如进刀和退刀用切线路径进入和退出。

网友B:
应该是丝杆间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跟一般的数控机床的普片问题是一样的。刀具停留时间长的地方留下的痕迹。一般只能手动加程序,如进 ...

谢谢,这个问题可以在数控系统中去改吗

网友C:
把球头刀摆一个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对头,在球头刀的中心,线速度为0,所以粗糙度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丝杆间隙问题

谢谢回复,这问题也有可能,我们用的是上银C3的丝杆,而且换过好几根了,效果都差不多,我想在其它方面可不可以改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球头刀摆一个角度就可以了。

谢谢,我们以前是90度,现在改成80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问题可以在数控系统中去改吗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理论上是可以的,或在说明书上把这点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实际情况,理论上是可以的,或在说明书上把这点说明。

我们是做专机的,系统是请人开发的,这个得问一下他们那边

网友D:
是不是球头铣刀的半径相对于凹槽的工艺上有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看看

第一页上有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球头铣刀的半径相对于凹槽的工艺上有点大啊。

用多种规格的球头铣刀都以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