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3H7深度30毫米,材料QT450,这样的孔如何保证稳定的尺寸

楼主(2013-12-27):
如题,附上图片,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加工顺序:2.5铣平 2mm中心站点孔   2.8钻头钻通   3mm加长铣刀扩孔(找正跳动0.01)   3mm绞孔

网友(点评):
中心钻点深点或划出角度用不着铣平

网友:
看你的图纸还需要四轴转台啊!如果批量较大的话用合金铰刀(推荐NIKKEN,在日系品牌中转台、铰刀产品性价比超高)

网友(点评):
L/D到达10倍,而且D3及以下铰刀和钻头都无法实现内冷,建议用J型喷水槽螺帽实现冷却并排销

网友A:
能把完整的图贴出来吗?
从图看是铸件,有不加工符号。如果是全序加工件,改改工艺工序应该好办,小于一分钟一个孔。

网友(点评):
近来生意好不? 您可以考虑在社区里安排函授授课。

网友(点评):
我的生意受环境影响小,机床这边不好,检测那边还有活。检测是用于岩石位移测量,大坝、边坡、港口、南水北调都有用,精度1微米,与瑞士一家公司配套,合作了10多年。 关于授课,我是个万金油,什么都知道一点就是不

网友:
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来发表下意见

网友:
二楼说的应该可行啦

网友:
不加工 要平行度兩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完整的图贴出来吗?
从图看是铸件,有不加工符号。如果是全序加工件,改改工艺工序应该好办,小于一分 ...

二楼说的很有道理,但是Φ3H7的至少要点孔,钻孔,铣孔,绞孔这些工序,那少于1分钟一个孔看似不行的,能说说你的方案吗?

网友A:
你把毛坯图和零件的cad图发上来,我出方案。
有时候为了一个难加工的工序而提高一个要求不高的面、孔、外圆等形位精度是我常用到的方法,我设计也常用此法。

网友:
坐标磨床试试

网友(点评):
哎!真是卖什么吆喝什么。典型的杀鸡用牛刀! 你应该向我推介,我产品中有要求高的曲线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毛坯图和零件的cad图发上来,我出方案。
有时候为了一个难加工的工序而提高一个要求不高的面、孔、外圆 ...

这个图片已经够清楚了呀朋友,反正需要这些工序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片已经够清楚了呀朋友,反正需要这些工序呀

普通机床和数控机床加工都是可以采用钻模,在此零件用钻模主要是克服钻头的刀尖定心不好的缺陷。
钻模做成两次导向,先导向外圈的孔(外锥面先加工成圆柱,便于钻头不漂),再导向里边的孔,钻模体与工件间留排屑空间,按这个零件加工量留2毫米就够了,钻模上面的导向孔做成直径3.1(还大点也可以),下面的导向孔做成2.9。加工,1.用直径3.1的钻头点孔,深度我没图纸不好定;2.用直接2.9的钻头钻通;3.用铰刀加工外面的孔;4.零件下钻模,用对面的直径3.1的孔定位,普通台钻铰余下的孔。细节等具体情况你自己判断。
你觉得加工一个孔要一分钟吗?要是我就用普通台钻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机床和数控机床加工都是可以采用钻模,在此零件用钻模主要是克服钻头的刀尖定心不好的缺陷。
钻模做 ...

普通台钻操作的话,下钻模后钻头打孔8等份就分不好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台钻操作的话,下钻模后钻头打孔8等份就分不好了呀

所以说文字说不清。

网友:
点中心孔,打孔,结束;使用设备,cnc,
要那么复杂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