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调直机原理,请教

楼主(2013-12-27):
如视频所示,钢筋调直机将废旧的钢筋调直,想问问它的调直原理是什么?我看到入口处,有一个旋转的调直装置,这个装置怎么实现调直功能的,希望群里高人指点下。

网友:
一般的圆料矫直,是料转,斜辊自转转,辊架不转,矫直钢筋,是辊架转,就这么个原理,那设备很便宜,工地上用的,

网友:
转毂式矫直机, 网搜就有大把的资料可看。

这类矫直原理都是反复弯曲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