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选材,此处采用哪种材料较好?45与Q235每吨价格相差大约多少价钱

楼主(2013-12-27):
此图中零件1选材。零件2、3材料均为45,此零件是一导柱,要求表面较硬,表面需镀Cr.
我对零件1的选材也是45,理由是两种相同的材料焊接性能相差不大,焊后焊缝应力较小。但领导觉得用Q235,原因是Q235便宜!

请前辈们指导一下,此处采用哪种材料较好?45与Q235每吨价格相差大约多少价钱,到哪里去查钢材价格信息!

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去“中国钢铁现货网”查询主要钢材的大约价格。

网友:
45比Q235A贵3毛钱一公斤,论坛里说的,我记得价格上差别不大,都是4k左右的样子。但是235焊接性能好一些。

网友:
q235为常用的焊接件(性价比高),焊接工人水平怎样,好的话,异种材料的焊接应力与同种材料的焊接应力。最主要是老板觉得价格便宜,具体价格,我明天上公司帮你查查,我们公司,焊接件一般为q235材料。镀铬前表面记得抛光好些,不然镀铬的效果不好。手机打字好慢。

网友(点评):
麻烦您了,很是感谢!

网友:
不明白具体用途!但a3板不能调质!建议采用45钢!

网友:
选同种材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