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线针轮减速器、R系列减速器选型,两厂家互相矛盾,社友帮我

楼主(2013-12-27):
请熟悉摆线针轮减速器、R系列减速器选型的社友帮帮忙。

今天去买减速器,打算要一台B系列(或X系列)的摆线针轮减速器和一台R系列斜齿轮减速器(都是光减速器,不带电机的),但却被减速器的销售人员给弄糊涂了。问题如下,请师傅们帮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我的电机输出转速也就是减速器的输入转速有时需达到3000~4000rpm,而厂家提供的选型样本里面都是以1450rpm为例的。于是我问了一下销售人员能否长期用3000转以上的输入转速工作(工作转矩始终保持在许用转矩内,功率也始终保持在该机座号的许用功率范围内)。结果两家不同厂家给了完全不同的回答,一家说完全可以,另一家说不行,最大输入转速不能超过1450rpm。

这两种减速器都可以算是标准产品了,用法也应该是一样的,可现在我被搞糊涂了,请问这转速到底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2.是不是同一机座号的所有传动比不同的减速器其许用转矩都是一样大的?

这个问题两家厂的人说法也不一样,一家说是一样的,另一家却说同一机座号不同减速比的减速器其许用扭矩也是不一样的,但他的选型样本上却又没有每一种减速比对应的许用扭矩数值。

请问各位师傅,这个问题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通常来说同一机座号不同减速比的减速器许用扭矩是一样的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电机啊?

建议你问下厂家,不行的缘由是什么,然后咨询说可以的厂家,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比较下两方面的回答是否专业,是否合理。

个人感觉是不行的。你可以自己核算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电机啊?

建议你问下厂家,不行的缘由是什么,然后咨询说可以的厂家,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比 ...

电机是伺服的。
转速这个问题,说可以的厂家说以前这么用过,没出问题,说不可以的那一家说设计时就就只考虑了最高1500转左右的输入转速;

许用扭矩这个问题,一家的选型样本上面直接给出了各个机座号对应的许用转矩,其数值与传动比无关,如图1所示。而另一家的选型样本里面没有这种表,而是如图2所示的表格,可以看见同一机座号不同传动比给出的扭矩值不同,销售人员说,这个表里的扭矩就是,该传动比下的最大许用扭矩.

图1

图1

图1

图2

图2

图2

网友:
kw=T*N/9550,因为N变大,而要使T在许用范围内,KW要变小。

网友:
你的问题里涉及到最高转速、许用扭矩、减速比的问题。
1,转速提高,对于减速机内部零件加工、装配要求、甚至零件的表面硬度要求都会有所提高,这个速度差别是1450对3000转,还是有所区别的,具体要看各家产品自身零件的加工质量和装配质量。
2.许用扭矩问题,这里有二种减速机,一种为摆线,一种为齿轮;摆线减速机的最薄弱部位一般是里面的针体,在相同的机座号内,减速比越高肯定针体越小,输出扭矩可想而知(同等级数状况下)。齿轮许用扭矩当然是齿轮模数的大小了。所以机座号只是安装用的区别代号,与扭矩没有太大的必然联系。
3。同理,减速比的关系也一目了然。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电机的功率和减速机的功率之间有个“使用系数”这个说法,一般大型公司的样册上面都会写。使用系数过小,减速机里的零件容易坏。还有摆线减速机,如果输入转速过高,噪音会非常大,所以别人也不建议你这样用。至于斜齿轮减速器的,问题不大。伺服一般都是配行星的啊。

网友(点评):
我这里对精度什么的要求很低,用伺服是因为现在正好有一台多余的电机,而且调速方便,所以现在就想选个便宜的摆线减速器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是伺服的。
转速这个问题,说可以的厂家说以前这么用过,没出问题,说不可以的那一家说设计时就就只 ...

再跟个贴吧。楼主搞错了,上面那张图片,里面的数据是最大许用输出扭矩,而下面的图片是配电机后实际输出的扭矩。而实际输出的扭矩不能大于最大许用输出扭矩,也就是说电机的输出扭矩乘以速比,不能大于最大许用输出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跟个贴吧。楼主搞错了,上面那张图片,里面的数据是最大许用输出扭矩,而下面的图片是配电机后实际输出 ...

我也认为第2张图里面的扭矩是配电机后的实际输出扭矩,实际最大许用扭矩应该还能大点,所以当时还特别问了销售人员,但她说那个数值也是最大的许用扭矩,按楼上“广而学之”社友的说法来看,不同减速比的许用扭矩应该是不一样的,但这样来看第1张图不就又有问题了吗?

我又仔细看了看图2厂家的样本,里面还给出了2级减速器的数据,从下图可见B42机座号的输出扭矩达到2500之后就还能继续增大了,我的理解是B42是一个2号和一个4号串起来形成的,最终输出扭矩的最大值应该就是4号机座的最大许用扭矩了。能不能凭此就认为4号机座所有减速比的型号最大许用扭矩就是2500呢?

网友:
摆线减速器貌似转速过高很容易磨损

网友:
摆线减速器中心转子速度是输入和输出速度之和,所以其输入速度不能高。齿轮减速器无此问题

网友:
摆线磨损后噪音超级大,比拖拉机还大。高速使用不好。
减速机选型尽量别超过减速机设计时的使用速度,许用扭矩。

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让伺服转速控制在减速机的许用转速内,再去匹配减速机的减速比。
减速机超一倍转速运转不太好。

从实际需要减速机输出的扭矩及转速,确定减速比和机座号,如果伺服超标就需要在驱动器里限制其最大输出扭矩,防止特殊情况时扭暴减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第2张图里面的扭矩是配电机后的实际输出扭矩,实际最大许用扭矩应该还能大点,所以当时还特别问了 ...

B52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上海或者天津摆线减速机厂的标号,并不是机座号。X是常用的标号。不管一级或者二级减速,它都有一个最大选用扭矩,计算出来的数据最好不要超过它,否者容易出问题。组合型二级减速应该也能查到最大取用扭矩的。

网友:
感觉大家都很有见地,涨姿势了,从两方面说:
第一是许用扭矩,这个应该指输出轴最大的输出扭矩,然后按减速比折算回去就知道电机输出轴可用的最大输出扭矩了

第二就是说能不能这么用,这个按照前面网友的说法,针轮减速机告诉时磨损严重,噪音严重;从实际情况来看,速度提高后磨损会飞快增加,也就是说最好不要超过额定转速,不然会死的很难看。

网友:
减速机的选型重要还是看自己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