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后工件刚度的变化,你有过什么考虑吗

楼主(2013-12-27):
不知有没有研究的,有些加工去除材料达50%以上,那么工件刚度变化应该是必然的,有大侠考虑过这些问题吗?

网友:
肯定发生变化,尺寸都不一样了

网友:
还得看长径比吧?
   你还在考虑50%的问题,我连加工直径20%之后都受不了。

网友:
        前几天就接触了一工件因为壁薄较长加工成品后发生微量的变型导至不能使用。

网友:
我觉得那是没有控制好走刀,还有工步问题。引起了表面微观变形导致刚度不均匀

网友(点评):
你遇到过类似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想,除非特殊要求,没有那个工程师会设计出材料去除百分之50的工艺。

网友:
切削过程中有变形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看你能接受多少,也就是能满足你的形状公差不?
如果不能,就要从加工方法上去考虑,调整参数,减少进给,加热处理去应力等等

网友(2014-02-12):
还有加工后有冷作硬化啊 肯定变

网友(2014-03-14):
50%材料去除都不知道这工艺怎么做出来的 老板不骂才怪了

网友:
去除50%的材料耗费太大了,设计中基本都是按标准件设计的,即使没有标准件也是向标准件靠近的

网友:
我是加工后工件的使用端,老实说,从我这里看,还没碰到过因为这个引起的问题。1 Y; w0 Q( L/ B$ b2 F
另外,只要是加工,似乎就会引起物理性质变化,根据加工工艺的不同或多或少,例如加工引起金属晶格变性收缩而引起的加工硬化。这个似乎避免不了。

网友:
如果真有50%的加工量,建议初加工留余量,热处理后再精加工

网友:
怕就怕老板不懂啊!我老板什么都不考虑乱接货,我都被他搞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