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平行度小于等于0.03 ,数控车调头能拿的准吗?

楼主(2013-12-27):
有一产品 锻打料圆饼:大圆103,厚10: 小圆30,厚8.5: 余量都是4个。现在要求内孔15个深20,要求0+0.027:大端面和孔一次加工。。两面平行度小于等于0.03.。。。。。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排工艺好,请高手指教。。

本来是想夹小头车外圆.大段面.内孔,夹上去不稳,夹紧了内孔要变形。。还有个方法是夹3个大外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3丝能保证的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夹具修过可以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3丝平行度 对于车床调头车还是有困难的 估计要真检测 平行度超差的也不少  要是液压卡盘可能会好点  手动卡盘就别想了  三个爪子用力不均   径向跳动大   然后平行度也好不到哪去    合格的肯定能做出几件

网友:
楼上厉害是正解

网友A:
我2丝平行度都保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2丝平行度都保证过

请问什么夹具 什么车床    合格率多少  检测手段    谢谢

网友A:
手动三爪,广数980,合格率在百分之96以上,千分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三爪,广数980,合格率在百分之96以上,千分尺

我很好奇,千分尺怎么检测平行度

网友(点评):
可以检测的

网友(点评):
千分尺?不用千分表?

网友:
软爪 勤修的点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2丝平行度都保证过

做单件的一 两丝用百分表校下还好说,批量大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个平行度是平行整个面  而你的 爪子的同心度也必须在一两丝内  不然平行面也很难保证  我们检测是用千分表

网友:
应该没问题啊。保证2丝以内。我的是液压卡盘

网友(2014-01-29):
修卡爪--夹大圆车小面小孔及小孔两边倒角----调头顶内孔倒角部分、夹小圆、车大圆。这样行不?我用顶主要是解决小圆夹不牢和装夹时的不均匀,保证正反面平行度。当然爪子和尾顶要正。

网友:
3丝可以的,我做过 但是是液压卡盘

网友:
实在不行,磨一刀

网友:
工具爪,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用后拉卡盘,这样能使工件尽可能贴住定位面。

网友:
平磨出马       百分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