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磁铁在零下50度时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2013-12-27):
一般电磁铁在零下50度时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超导磁体的零下比这个还下很多

网友:
应该省电很多,你就看你的绝缘皮会不会因为伸缩率与导体不一样导致龟裂,漏电就行了。

网友:
温度的高低对电磁铁是没有影响的
不过具体看你要干什么?
是电磁阀上的还是其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