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氮后零件可以发黑吗?

楼主(2013-12-27):
一块50钢板渗氮后呈灰色,但颜色不均匀,看上去很脏的感觉。外观不好看所以要发黑。请问渗氮后能发黑吗?

网友:
坐等解释,学习

楼主:
客户较重要外观

网友:
应该可以吧,渗氮是一种热处理方法,而发黑是表面处理。或者也可以镀锌或镀镍或镀铬也更好看。

网友A:
这个可以。在酸洗环节注意一下即可。我们用硝酸钠比例配高些,温度高些,时间长些,我以前见到别人做过,但是渗氮层要保证足够均匀厚。

网友(点评):
硝酸钠?常温发黑? 酸洗是用亚硝酸钠。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可以不可以,我们公司的产品都是渗氮加发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在酸洗环节注意一下即可。我们用硝酸钠比例配高些,温度高些,时间长些,我以前见到别人做过,但 ...

请问如果酸洗好再渗氮的颜色会不会均匀好看,作为最终表面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酸洗好再渗氮的颜色会不会均匀好看,作为最终表面处理呢?

先渗氮。再发黑。渗氮是主要目的
现在国外的有些渗氮处理出来直接是黑的,具体什么原因只能猜个大概,国内还没有这种路子

网友:
氮化也可以做到你想要的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在酸洗环节注意一下即可。我们用硝酸钠比例配高些,温度高些,时间长些,我以前见到别人做过,但 ...

工艺上就是写的硝酸钠,呵呵呵。

网友(2014-01-29):
完全可以的,请放心去干吧

网友:
先渗氮。再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