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安装出问题,真心求助,有点小急!!!

楼主(2013-12-27):
关于PROE5.0 M060安装,打开破解文件PTC_WF5_Corrector.exe之后出现“Nothing fixed" ,为什么啊?

网友:
注:060的破解跟其他5.0的不大一样,需要把破解文件拷贝到安装目录的跟目录。
比如你proe安装在这里:
D:\Program Files\proeWildfire 5.0\
那就要拷贝到D:\Program Files下面运行,另外你安装的时候不能改变路径里面默认的地址,
只能把C盘改成D盘什么的,比如你把D:\Program Files\proeWildfire 5.0\改成了D:\Program Files\proe 5.0\,这样就不行!
如果没有把“PTC_WF5_Corrector.exe”破解文件拷贝到D:\Program Files下面运行,双击“PTC_WF5_Corrector.exe”后会提示:
Nothing fixed
press any key

问的度娘,不知道对不对,我没遇到过

楼主:
是的,就这样。度娘说的没错,但是打开proe之后直接崩溃,还是谢谢你~

网友(2014-04-05):
有装个低版本吗?可以彻底卸载后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