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滑块控制

楼主(2013-12-28):
请教大虾:
             用什么样得机械结构自动控制滑块在直线导轨上的位移?

网友A:
驱动:电机+丝杠/同步带/链条;气缸

网友:
所有能实现直线运动的机构都可以推动滑块。

网友:
应该是没把问题描述清楚吧!

楼主:
本人想开发一个自动控制装置,想法是通过机械装置对一个直线导轨上的10个滑块做精确的程序控制,
我想问问各位大虾,
用什么样的机械结构比较合理?每个滑块的移动都要配备伺服电机?
类似的应用应该有不少,哪位能给个类似的图纸看看呢?

网友(2018-08-09):
导轨钳制器   气动的     加个供气系统就好了

网友:
关键控制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机+丝杠/同步带/链条;气缸

正解

网友:
有需要光轴,直线导轨可以联系我吴15857872878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