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2个轴承座的同心度?

楼主(2013-12-28):
各位前辈好,轴的一端安装NTN6808Z轴承的外圈,一端安装NTN6810Z轴承的内圈,轴承分别装在轴承座上,轴承座再固定在基板上,轴的转速2000rpm,轻微载荷,现在遇到的问题是,1. 有什么方法能保证2个轴承的同心度? 2. 轴上安装轴承部分的公差怎么选择,要参考NTN轴承的公差带吗?  希望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
同轴度是多少  根据图纸  如果大型的  可用卧式加工中心  镗孔

网友:
不是有个东西叫联轴器么?

网友:
从你提出的轴承可以看出,不是很大的轴承,不知两轴承间距多少,如果不远可以考虑两个轴承座的内孔能同时加工,如果间隔远那也只要轴承座的中心尺寸准确,还有安装基面在同一平面,装配时在两个轴承的安装位置画出中心线,与轴铅垂面上同面就ok了

网友(点评):
谢谢,但是一端是装轴承外圈,一端是轴承内圈,轴承间距50mm

网友:
这个基板精度和轴承座精度要配合好你需要的同心度。也就是根据你的同心度来定这些影响你同心度尺寸的公差工艺。。。不懂的话你上图,我帮你定

网友(点评):
谢谢,方便qq联系吗?我的qq是339536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