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青铜粉(85铜15锡)的成型压力

楼主(2013-12-28):
各位大侠,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啊?
配1%的石墨粉,致密度90%以上,最好95%以上。估计在多少兆帕?

或者,大家做过的试验,多少压力能达到多少致密度。

谢啦!

网友A:
压力与面积有关

网友B:
粉末冶金的书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与面积有关

我说的是压强。多少兆帕,关于压力,可以再乘以面积。

网友(点评):
压制件的厚度不同压力也不同,单向压制与双向压制压力也不同,包括粉末的粒度都对压力有影响

网友(点评):
这位大哥明显是很专业的。能否给一个大致的参数范围?300MPA 500MPA?或者你所做过的部分试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粉末冶金的书上有

,就是手里没有一些手册。可以的话,麻烦告知一下。大概数据。或者你所知道的某种青铜的成型压力。

楼主:
试验结果表面,冷压至90%的致密度,出来的生坯会分层或有裂纹。还是做到70%,靠后期烧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