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双向压制

楼主(2013-12-28):
由于单向压制的密度不均匀性,想采用双向压制的方式。

各位大侠有实际操作经验的来说说。

是靠模具实现呢?还是必须得压机的上下冲顶可以同时运动

网友:
采取什么方法要看压制件的形状。

网友:
实际上就是浮动凹模,防止侧壁摩擦力分布是压力不能压透

楼主:
就是压一个普通的圆环。是不是下模冲给一定的位移空间?可以通过模具实现的?

网友:
双向压制可以上下冲头动或上冲头个模具一起动

网友:
主要看你的设备,一般双向压制,都只有改成阴模浮动压制压制!

楼主:
最后还是决定在阴模套下垫个东西,加压后,去除垫块,继续加压。简单,方便。靠压机实现,压机太高级了。

网友(2022-11-09):
这个一般是上冲压粉末 然后阴模浮动 (有些压机这个时候下冲可以向下移动 达到送粉的目的)有些下冲不移动 通过上冲压粉末,粉末压下冲,下冲压模冲板 ,模冲板压住挡块,粉末继续受力,然后成型。